[原创] 最近在看pcie的DMA资料,自己开发的难度大吗 ?

楼主(2019-06-24):
最近 在看pcie的DMA,感觉如果做个简单点的DMA,satter 或chain模式的,原理上好像也不是很复杂;
但我还是看到很多公司的项目是购买的DMA来用,DMA应该开发还是挺麻烦的吧,否则也不会有人买DMA了?
请教大家,DMA开发的难度主要在哪里 ?

网友A:
adi提供DMA  ip 源码,去他们github下。或直接用xilinx的DMA ip。

开发pcie去米联的论坛看,米联提供例程。

楼主:
adi那个DMA是和什么接口一起用的 ?pcie吗? 还是其他接口
xilinx的DMA好用吗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i提供DMA  ip 源码,去他们github下。或直接用xilinx的DMA ip。

开发pcie去米联的论坛看,米联提供例程 ...

哈喽,我去github找了adi的DMAC源码,但是好像不全。。。少了一两个模块

网友C:
怎么说呢,难度属于中等吧,相比纯逻辑开发,pcie dma需要对pc端驱动有一定的了解,学会使用fpga的pcie ip核,掌握TLP包的解包和打包就行。

网友:
参照mindshare pcie architecture 介绍的电子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呢,难度属于中等吧,相比纯逻辑开发,pcie dma需要对pc端驱动有一定的了解,学会使用fpga的pcie ip ...

确实,但报文的错误类型 超级多啊,
问下,posioned tlp 和ECRC tlp有啥区别 ?

网友:
额,直接用RIFFA就行了吧~~支持scatter chain,想要自己修改也行啊~

网友:
做个简单的还是很容易,做到商用级别,还是要很不容易,所以才会购买。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用RIFFA,之前有个项目要用PCIE,直接用的RIFFA,有FPGA端的接口程序,也有上位机端的驱动程序和接口函数,上位机软件只要简单调用函数就可以了,开发难度较低

网友(2019-09-09):
请教一个问题,pcie dma  多队列如何实现,例如cpu有64个核,支持64个队列,fpga如何实现,资源能否缓存64个队列的bd的地址呢?

楼主:
感觉应该是用多个VC(virtual channel)实现吧 ?!

网友D(2020-04-16):
引用 网友B:
哈喽,我去github找了adi的DMAC源码,但是好像不全。。。少了一两个模块

求一份代码,层主,具体在哪个网站找到的

网友B(2020-07-03):
引用 网友D:
求一份代码,层主,具体在哪个网站找到的

Github开源网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Github开源网站

你手头有吗,方便传上来吗

网友:
没下,我是直接去那个网站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