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ie的endpoint如何实现主动向root节点发送数据?

楼主(2019-06-24):
endpoint需要先向root发送一个中断,然后让root配置endpoint去做write  DMA(cpu端)写操作

还是 endpoint自己直接就可以向DMA发起write DMA 写操作了?

网友:
endpoint自己直接就可以向DMA发起write DMA 写操作.   --------------这就叫DMA, 不关cpu啥事。

楼主:
DMA传输可以由CPU发起,然后剩下的数据传输的事由DMA和endpoint搞定,把cpu的时间腾出来去干别的,这个是看到的资料里一般的用法;
现在不明确的地方是,DMA传输是否可以由endpoint发起 ? ,
如果endpoint 没有通过tlp得到cpu的指令,直接自己去连接DMA, 等于endpoint发起了DMA传输,cpu完全不知道咋回事, 这样能行吗 ?

网友A:
可以由EP端发起,但没有目标内存地址,EP怎么知道向哪个内存地址写呢? 目标内存地址一般是CPU分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由EP端发起,但没有目标内存地址,EP怎么知道向哪个内存地址写呢? 目标内存地址一般是CPU分配的。 ...

EP端有寄存器吧,CPU可以把目标地址配置进来吧。

网友:
建议参考本网站中 mindshare 出版的PCIE system architecture

网友:
引用 网友B:
EP端有寄存器吧,CPU可以把目标地址配置进来吧。

一般CPU分配好内存,配置好DMA控制寄存器,就可以了。
DMA控制器是有数据就发送,CPU可以查询状态寄存器知道传输是否完成,也可以用中断通知。

网友:
pcie的事务层里有不同的包类型,个人目前的理解是,读操作是由RC向下发送rd报文,然后EP在回复报文中包含了数据内容。
EP是不能够主动向RC发送数据,但是EP可以通过中断告知RC,RC处理中断后,发送rd报文,然后EP返回对应的数据,而返回数据是PCIe的TLP层已经做好的。所以实际操只需要EP发起中断,RC处理中断,应该就好了。

网友:
endpoint需要先向root发送一个中断,然后让root配置endpoint去做write  DMA(cpu端)写操作 --》这个理解是对的,因为当EP向RP发送数据的时候,RP的软件层面要先malloca一块内存空间,然后要配置EP端的DMA,配置传输的大小和目标地址(就是刚才malloca的那块内存的物理地址),然后启动EP的DMA就能传输了。

建议可以看一下RIFFA,就能对这个过程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网友C(2021-08-09):
EP可以向RC 发起memory wr/rd, RC 对EP 的dma 寄存器进行配置。使能其DMA。可以参考PCIe 网卡驱动

网友(2023-11-16):
引用 网友C:
EP可以向RC 发起memory wr/rd, RC 对EP 的dma 寄存器进行配置。使能其DMA。可以参考PCIe 网卡驱动 ...

EP 如果没有DMA,可以直接发起一笔memory write 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