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教,有偿!!!!!

楼主(2019-06-24):
我是一个新手。
自己电脑已经装好虚拟机,然后装的Cadence 是51的,现在公司使用的都是61,想把原来51的卸载,然后重新装。请我我应该怎么做,求大佬指点

网友:
不用卸载,安装个ic61就可以了。

网友A:
只是软件而已,输入不同的启动指令就会开启不同的版本,不会干扰的。卸载就太麻烦了,除非你想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软件而已,输入不同的启动指令就会开启不同的版本,不会干扰的。卸载就太麻烦了,除非你想重装系统。
...

我昨天已经把虚拟机都卸载了

网友:
动作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