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蒙特卡罗仿真结果分析

楼主(2019-06-25):
IC616   ADEXL 蒙特卡罗仿真两个tsmc025 MIM电容分压结构,分压结果无变化。把其中一个电容换成理想电容,蒙特卡罗仿真20次,

分压结果误差 正负 2%。可以认为蒙特卡罗仿真出的结果只是工艺偏差的绝对值,相对偏差结果为0,没有失配。

是我仿真设置有问题吗。 model 选的是 mimcap_statistical,

monte carlo 设置:

statistical  variation : all
sampling method : random
number of points :20

results database save options: 全选(process  data  and  mismatchdata)

otheroptins: 选run nominal simulation   and   save data to allow family plots

monte carlo seed :  1

网友:
电容面积多少?你可以去看看工艺中关于电容mismatch的测试数据

网友(2019-08-01):
你这是仿了process variation没仿mismatch variation?

网友A(2022-05-15):
我进行蒙特卡罗仿真的相对偏差在c=36f 和c=100f 时候相对偏差差不多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2-11-15):
引用 网友A:
我进行蒙特卡罗仿真的相对偏差在c=36f 和c=100f 时候相对偏差差不多是什么原因 ...

我仿真出来也是这样的,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24-02-23):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statistical variation中, process为工艺的整体偏差(a die, a wafer, a batch of wafer, from batch to batch),mismatch为管子之间的偏差。你都勾选了,按理说分压也会有偏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