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PDK要如何转换到LAKER使用

楼主(2019-06-25):
想请教一下,除了把cell拉出转GDS再转入LAKER(已编写LAKER的TF)是否可以把PCELL移到LAKER使用,在LAKER内直接改尺寸大小

目前真的很困扰,谢谢

网友:
同问。但是我觉得pdk 是skill语言,laker 是TCL两者相差真不止一点。

网友:
不能,要是能virtuoso怎么占有最大市场份额。

网友A:
不能,不要想了,非要用laker让fab 提供

楼主(2019-07-30):
引用 网友A:
不能,不要想了,非要用laker让fab 提供

谢谢 我放弃了~
乖乖用virtuoso

网友:
语言不同  不可以的

网友:
laker 是MCELL不是PCELL,语言不同,laker其实更好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