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GFILLER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9-06-25):
求教GFILLER起什么作用

网友:
Gate Array Solution 的 base.

楼主:
和SPARE CELL 有区别吗

网友:
两者的使用都是为了ECO的过程中能不动到器件层。GFILLER更加通用,之后的ECO中可以换成各个功能的器件(前提是里面的管子够),但是一旦使用金属层就要从最下层开始改;SPARE CELL的功能已经固定,但是使用时有可能动到的金属层更少

网友(2020-09-11):
引用 楼主:
和SPARE CELL 有区别吗

请问楼主知道在ECO的时候怎么将SPARE CELL转换为std cell么

网友:
5楼为什么想转换?备用cell都撒好了都在原版里了,本身都是std cell啊。你ECO时候就调用呗,把*spare*都挑出来用啊,比如与门一个,附近reg一个,旁边或门一个,连线接出来,多开心。。

网友:
是ECO 使用的filler吗,有更多关于GFILLER的介绍吗,或者是哪家哪个工艺的

网友A(2021-02-09):
请教一下 gfiller会导致leakage增加吗? spare cell floating input会tie住,但是gfiller没法tie,会不会导致leakage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 gfiller会导致leakage增加吗? spare cell floating input会tie住,但是gfiller没法tie,会不会导 ...

查了一个T家的库,GFILL 里面虽然有管子,但管子没有金属连 VDD, VSS。没有通路,应该没有 lea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