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问题

楼主(2019-06-25):
请教一下下面这个DRC rule是检查什么的,只有一部分VIA报了错
VIA5.W.1 {@width (maximum = minimum except for seal-ring and fuse protection ring) = 0.36
  A = NOT RECTANGLE VIA5 == VIA5_W_1 BY ==VIA5_W_1 ORTHOGONAL ONLY
  A NOT VIA_EXD
}

网友:
应该是孔的一个宽度要求

楼主:
嗯,LEF用错了

网友A(2022-08-30):
引用 楼主:
嗯,LEF用错了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5-02-28):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呢

同问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呢

换LEF后重新出G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