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s2015中momentum仿真中的add reference pin选项在哪儿

楼主(2019-06-25):
请问对ads电磁仿真的朋友,ads2015中momentum仿真中的add reference pin选项在哪里呢,因为之前的版本如ads2013中,在仿真设置的model选项下面会有一个add reference pin选项,ads2015版本中没有找到,是已经删除了吗?跪求熟悉的朋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2019-10-05):
我这几天也发现了,好像没有reference pi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几天也发现了,好像没有reference pin了

对,没有找到,那是不是仿真的时候没有地,系统会自动加上一个参考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没有找到,那是不是仿真的时候没有地,系统会自动加上一个参考地呢
...

我就直接仿真了,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直接仿真了,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

仿真肯定会有结果,只是准不准就不晓得了,而且跟仿真的版图结构,选用的衬底文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