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5nm工艺库安装取舍

楼主(2019-06-25):
65nm工艺提供不同的电感和不同的金属层数,安装的时候可选择的具体如下:

Available metal options are:
   1 - 1p9m_6X2Z0U_ALRDL
   2 - 1p9m_6X1Z1U_ALRDL *ind_1z1u  *Star_RC  *Cal_RC  *QRC
   3 - 1p8m_6X1Z0U_ALRDL *ind_1z
   4 - 1p8m_6X0Z1U_ALRDL *ind_1u
   5 - 1p8m_5X2Z0U_ALRDL
   6 - 1p8m_5X1Z1U_ALRDL *ind_1z1u
   7 - 1p7m_5X1Z0U_ALRDL *ind_1z
   8 - 1p7m_5X0Z1U_ALRDL *ind_1u
   9 - 1p7m_4X2Z0U_ALRDL            *Star_RC  *Cal_RC  *QRC
   10 - 1p7m_4X1Z1U_ALRDL *ind_1z1u
   11 - 1p6m_4X1Z0U_ALRDL *ind_1z   *Star_RC  *Cal_RC  *QRC
   12 - 1p6m_4X0Z1U_ALRDL *ind_1u
   13 - 1p6m_3X2Z0U_ALRDL
   14 - 1p6m_3X1Z1U_ALRDL *ind_1z1u
   15 - 1p5m_3X1Z0U_ALRDL *ind_1z

   *ind_1z1u : Support inductors in RF Process:
        "spiral_std_mu_z", "spiral_sym_mu_z", and "spiral_sym_ct_mu_z"
   *ind_1u   : Support inductors in RF Process:
        "spiral_std_mu_a", "spiral_sym_mu_a", and "spiral_sym_ct_mu_a"
   *ind_1z   : Support inductors in RF Process:
        "spiral_std_mza_a", "spiral_sym_mza_a", "spiral_sym_ct_mza_a"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inductor support, please refer to PDK_doc/ReleaseNote.txt

我查阅了资料,资料里面写:
spiral_std_mu_a : Standard type UTM inductor. (Loop on UTM layer, cross using AL-RDL)
spiral_std_mu_z : Standard type UTM inductor (Loop on UTM layer, cross using metal Z)
spiral_std_mza_a : Standard type logic inductor. (Loop on metal Z and AL-RDL layer, cross using AL-RDL)
spiral_sym_ct_mu_a : Symmetry type UTM inductor. (Loop on UTM layer, cross using AL-RDL)
spiral_sym_ct_mu_z : Symmetry type with central tap UTM inductor. (Loop on UTM layer, cross using metal Z)
spiral_sym_ct_mza_a : Symmetry type with central tap logic inductor. (Loop on metal Z and AL-RDL layer, cross using AL-RDL)
spiral_sym_mu_a : Symmetry type with central tap UTM inductor. (Loop on UTM layer, cross using AL-RDL)
spiral_sym_mu_z : Symmetry type UTM inductor. (Loop on UTM layer, cross using metal Z)
spiral_sym_mza_a : Symmetry type logic inductor. (Loop on metal Z and AL-RDL layer, cross using AL-RDL)
The mu_z type inductors are only supported in top 2 thick with UTM metal options including 1P6M-3X1Z1U, 1P7M-4X1Z1U, 1P8M-5X1Z1U,and 1P9M-6X1Z1U.
The mza_a type inductors are only supported in top 1 thick without UTM metal options including 1P6M-4X1Z0U, 1P7M-5X1Z0U, 1P8M-6X1Z0U.
虽然写的很清楚,但是依然不知道这些代表的含义是啥。
比如说我想要设计一个K波段的LNA,那么现在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我应该选择多少层的金属比较合适?
第二:对于电感来说我应该选择The mu_z还是应该选择The mza_a呢?
有大神可以给解释下嘛?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对于晶体管:pmos_rf_25od33_nw_5t 解释为:IO 2.5V over-drive 3.3V Standard VT RF PMOS in N-well(5T)
这个解释中5T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over-drive看到一种解释是: 2.5V的管子,可以在2.5V升3.3V时候正常工作这种解释正确吗?如果正确的话,晶体管pmos_rf_25ud18_5t : IO 2.5V under-drive 1.8V Standard VT RF PMOS in DNW(5T)
2.5V的管子,可以在2.5V降1.8V时候可以正常工作。请问这样理解正确吗?

网友A:
得看流片的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流片的需求吧?

大概率不会流片,,,所以如果只从性能方面考虑的话,我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A:
选电感厚的,即顶层金属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对于晶体管:pmos_rf_25od33_nw_5t 解释为:IO 2.5V over-drive 3.3V Standard VT RF PMOS  ...

这个得查看安装后的工艺说明do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电感厚的,即顶层金属多的

好的,我再研究下,谢谢

网友B:
5T就是该器件模型是5个端口,T-Terminal
那个OD与UD的理解是对的。
电压高,速度不会快,电压低,速度可以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5T就是该器件模型是5个端口,T-Terminal
那个OD与UD的理解是对的。
电压高,速度不会快,电压低,速度可以 ...

好的,谢谢

网友(2019-10-28):
可以教一下怎么导入工艺库吗,我和你一样搞完了install之后就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T就是该器件模型是5个端口,T-Terminal
那个OD与UD的理解是对的。
电压高,速度不会快,电压低,速度可以 ...

请问,MOS管耐压高低与速度快慢的关系是怎么来的呀?

网友:
电压是指电源电压

core器件一般都是低压器件。速度快比较直观的理解就是,从零到一,幅度小。对于相同的摆率,时间少,因此频率会高
还有就是vth的因素。

网友(2020-04-07):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这个金属选择对后面有啥影响,我应该选则哪一个呀

网友C(2020-10-19):
楼主65nm工艺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0-11-30):
引用 网友C:
楼主65nm工艺能分享一下吗

同求

网友(2023-07-21):
楼主由安装教程吗?不会安装

网友D(2024-10-28):
想问一下博主安装补丁了 吗,我安装补丁遇到点问题:
最后两部需要输入什么PDK路径:
1.1  Source Cadence license.

  1.2  Untar PDK_Patch_CRN65GP_T-N65-CM-SP-018-K4_v1.0c_1_IC61_20140723_all.tar.gz.

  1.3  Untar PDK_Patch_CRN65GP_T-N65-CM-SP-018-K4_v1.0c_1_IC61_20140723.tar.gz.

  1.4  Put "PDK_Patch_CRN65GP_T-N65-CM-SP-018-K4_v1.0c_1_IC61_20140723" directories under original N65 PDK install directory.

  1.5  Run "pdkPatchInstall.pl" in "PDK_Patch_CRN65GP_T-N65-CM-SP-018-K4_v1.0c_1_IC61_20140723" directory to install this patch.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博主安装补丁了 吗,我安装补丁遇到点问题:
最后两部需要输入什么PDK路径:
1.1  Source Cadence  ...

你好,能分享一下patch吗?可以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