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怎么仿真电路输入和输出的相位差?怎样仿真两个输出之间的相位差?

楼主(2019-06-25):
  想用virtuoso仿真一个移相器,但是不知道怎么测量输出和输入的相位差;  还有怎么仿真移相器分别在高通和低通时,两种状态之下的相位差,看是否符合所需的相位?是用AC仿真还是PSS仿真之类的?怎么设置?
  救救孩子吧!谢谢!

网友A:
模拟输入输出吗?ac仿真即可

网友B:
ac+参数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输入输出吗?ac仿真即可

ac仿真该怎么设置呢?我仿一个电路是这样设置的

AC仿真设置

AC仿真设置

查看结果的时候是点results→direct plot→AC phase。想仿真两个电路输出之间的相位差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参数扫描

请问参数扫描是怎么操作的啊?

网友:
需要什么扫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参数扫描是怎么操作的啊?

ADE-Tools-Parametric Analysis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E-Tools-Parametric Analysis

谢谢,请问一下如果AC分别仿真两个电路的输出相位后,该如何得到这两个输出相位的差?可以用calculator吗?

网友C(2020-08-15):
SP 仿真看 S21 deg

网友D(2020-12-19):
引用 网友C:
SP 仿真看 S21 deg

我用了楼主的方法尝试仿真相位差,但是结果明显和tran对不上 我是用来做I/Q信号合成移相   有前辈指出说S21是小信号线性参数,信号合成已经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模拟,香请教一下楼主知道怎么仿真两个信号的相位差吗? 感激不尽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想学一下一下怎么仿真移相器信号前后的相位差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了楼主的方法尝试仿真相位差,但是结果明显和tran对不上 我是用来做I/Q信号合成移相   有前辈指出说S ...

vector sum phase shifter?我就是用sp仿真,看s21的phas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ector sum phase shifter?我就是用sp仿真,看s21的phase

感谢回复!是的 但是S参数仿真和tran 明显对不上,S21应该是小信号参数,Vector sum应该属于大信号合成,这点能够合理解释。   用AC仿真直接测相位是可行的,我之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使用了port仿真而忘记添加AC仿真的激励,导致浪费了太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想学一下一下怎么仿真移相器信号前后的相位差尼

确实直接仿真AC就可行,我之前失败是添加的port仿真S参数,导致用AC测试的时候忘记添加AC激励,自然ac相位仿真不出结果  当添加激励后,正确仿真可以直接观测信号相位差(当然给定两个tran信号,直接求得相位差还有待研究)

网友C(2021-02-11):
引用 网友D:
感谢回复!是的 但是S参数仿真和tran 明显对不上,S21应该是小信号参数,Vector sum应该属于大信号合成, ...

不知道您的应用是什么?我在 mmwave phase array phase shifter 设计,是用sp直接看s21的相位的。仿真和测试的一致性也还可以。当然测试也用的矢网,瞬态我确实几乎不看。
sp是小信号,所以系统设计要考虑phase shifter输入口的功率。如果还不放心,也可以用hb+hbsp来看大信号输入的相位差。
而且,按我理解ac仿真也是小信号,真的大信号要用hb+hbac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您的应用是什么?我在 mmwave phase array phase shifter 设计,是用sp直接看s21的相位的。仿真和测 ...

同,我也是毫米波MMIC中的数字移相器应用。
已经实际测试了那按照楼主的方法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开始就是观察的S21的deg,改变I/Q两支路电流,发现输出结果一直没有变化,才开始怀疑是不是仿真方法的问题,然后实际测试了一下输入输出波形想找下原因,当两路电流比例发生变化的时候,实际波形确实有肉眼可见的相位变化,这个变化和ac仿真结果基本一致。然后我就选择了ac仿真的方式。
对了,楼主也是用Cadence做的设计吗?用ADS确实是看S21的。Cadence的移相器我没找到相关资料和实例,也不太清楚ac的结果是否可信

网友C:
是的,我也用cadence+spectre,偶尔会用cadence+goldengate. ADS很少用,可能用GaAs会更多用ADS吧。
我猜您的移相器结构是 active vsps,所以需要改变I/Q路电流。我设计的时候,改变电流会使得I路幅度(s21) 和Q 路幅度(s21)变化不同,这样合成后是可以看到在复平面上相位的变化的。
您提供的看瞬态思路,我以后设计中可以关注一下,多谢!

网友D:
tsmc18.rf_PDK IC5141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也用cadence+spectre,偶尔会用cadence+goldengate. ADS很少用,可能用GaAs会更多用ADS吧。
我猜您 ...

是的 是楼主料想的那样,最后合路用的双吉尔伯特单元,改变两支路电流是想要达到楼主所说那样的结果,但在最终输出端口上得到的S21始终有点儿问题,我后面再看看。感谢解答。不过此前我使用ac仿真已经完成了原理图前仿,就是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应该来说,不同的仿真方法,结果不完全一样也应该保持一致或者高度相似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也用cadence+spectre,偶尔会用cadence+goldengate. ADS很少用,可能用GaAs会更多用ADS吧。
我猜您 ...

才返校 试了一下S21 答主所言确实可行  我用ac跑好的电路,改为用给S21参看结果 所得到的两者结果基本一致   可能最开始使用S21调电路的时候有某些地方疏忽了(忘了当时的操作)
感谢答主的指点和经验之谈

网友:
不客气,共同进步。

网友E(2021-09-22):
引用 网友D:
是的 是楼主料想的那样,最后合路用的双吉尔伯特单元,改变两支路电流是想要达到楼主所说那样的结果,但 ...

你好,想要请教一下怎么看不同状态下的相位曲线的相位差呢,就是仿真整个频段内的相位rms值,在calculator里该怎么编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想要请教一下怎么看不同状态下的相位曲线的相位差呢,就是仿真整个频段内的相位rms值,在calculato ...

我是导出数据,然后用matlab处理的rms 有时候没有上论坛可以加qq 1778316695交流  备注一下来意

网友(2022-10-27):
不知道怎么仿真出相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