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怎么仿真电路输入和输出的相位差?怎样仿真两个电路输出之间的相位差?

楼主(2019-06-25):
  想用virtuoso仿真一个移相器,但是不知道怎么测量输出和输入的相位差;    还有移相器分别在高通和低通时,怎么仿真两种状态之下的相位差,看是否符合所需的相位?是用AC仿真还是PSS仿真之类的?怎么设置?
  救救孩子吧!谢谢!

网友(2019-09-27):
不能用S参数仿真吗?

网友(2020-08-12):
可以用hb或者pss仿真大信号,然后先保存一下你要看的两个相位,再在output里编辑一个变量,为你刚刚保存的相位差值

网友:
仿AC,结果result from——ac里点Phase,然后直接在原理图上分别点击输入和输出端,即可出现输入和输出的相位随频率变化的曲线,用calculator可以计算两者差值,给出差值曲线。
如果想看同一电路不同状态的相位,在仿完低通后,不要关闭结果图;将ADE右下角的Plotting mode改为Append,接着改变仿真电路条件条件,输出高通的相位图,前后两个曲线即可同时出现。

网友(2024-02-01):
楼主的另一个帖子,一模一样的问题,这个帖子回答更好:https://bbs.eetop.cn/thread-86179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