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power plan中ip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9-06-25):
如上图

已知可以在PPA文件里面IO的port点连接到IP的port点

但是IO的port点从me2层到me7层都有,而IP的port只有me4,而且中间有ring隔断
请问是否需要修改core ring成不规则形状,把IP放到core ring外部

在IO的port处有四条线,如下图,请问如何连接到IP上的一个port点上,是否可以拉出四条线然后用一条粗线汇合,连接到ip的port点,那么是怎么从me7打到me4的呢?

网友:
1、搞清楚 IP的要求 这条线的电流大小 有没有屏蔽或者其他特殊要求。2、没有特殊要求的话一般按IP的出pin宽度画线连接就可以了。
3、当然可以按你说的那样连,换层当然是在旁边留出足够的距离纵向M5 M7连接了。看你IP和ring之间留了安全距离,IP不敏感的话可以用了。

网友A:
1.一般IP 的document 里面对于special net都是有说明的,电阻大小,是否加shielding
2.可以换层

网友(2021-01-13):
壮哥,你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一般IP 的document 里面对于special net都是有说明的,电阻大小,是否加shielding
2.可以换层 ...

Hi 大佬,
请教一下 换层是怎么弄的?
加入IP 是metal3 出pin,改到metal4出,是在IP内部,将metal3连到metal4,再与core area相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