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pio_o和gpio_t用哪一个??

楼主(2019-06-25):
小弟目前做一个项目,想用GPIO的输出控制PL端的工作,ps端配置了EMIO之后出现了图中的GPIO_0,展开后有emio_gpio_i、emio_gpio_o和emio_gpio_t。
我把emio_gpio_o接到PL端对应的信号线上,测试的时候PL端没做出响应,难道我应该接在emio_gpio_t上吗?系统太大,综合下来一次要几个小时,所以先问一下大佬们,到底接这个有什么讲究?
另外,接emio_gpio_i的可以正确的读出,应该不是我sdk程序的问题。
网上一些教程都是接LED灯,没有把这个GPIO_0展开来接的。

谢谢大哥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方向?控制什么方向

管脚只有一个,用来输入或者输出,比如assign gpio[0] = (gpio_t[0] == 1'b1) ? gpio_o[0] : 1'bz;assign gpio_i[0]  = gpio[0];

网友:
GPIO通常默认是接到芯片IO PAD上的。你这用法有些特别。
PS端访问PL端,可以考虑从PS端出来的AXI 接口(GP口)。

推荐个数字前端设计深度入门课程,可以看看:
http://bbs.eetop.cn/thread-854132-1-1.html

网友A:
gpio_t是控制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t是控制方向的

控制方向?控制什么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脚只有一个,用来输入或者输出,比如assign gpio[0] = (gpio_t[0] == 1'b1) ? gpio_o[0] : 1'bz;assign ...

今天实验了,gpio_t对应的是PS端的XGpioPs_SetOutputEnablePin(XGpioPs *InstancePtr, u32 Pin, u32 OpEnable)指令,
gpio_o对应的是XGpioPs_WritePin(&psGpioInstancePtr, pinNum, value)指令;

所以你说的没错,不过gpio_t不是控制方向吧,是控制使能的,相当于三态门的开关。

我的设计要求还是应该接gpi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