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工作选择

楼主(2019-06-26):
在原单位一直做FPGA,现在有两个offer(一个三星5g的FPGA,一个大唐移动的5g芯片前端),请问选择哪个?

网友:
向錢看就對了

网友A:
外企和国企,不过能做芯片前端应该会很不错,可能会不如sanxing

网友B:
看你想做FPGA还是前端了,这两个差别还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企和国企,不过能做芯片前端应该会很不错,可能会不如sanxing

现在比较纠结的地方在于,继续做fpga的话,后面发展方向怎么走,因为感觉通信大厂都在做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想做FPGA还是前端了,这两个差别还蛮大的

您觉得fpga职业后面应该怎么发展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