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生成的这个版图是不是有点问题!

楼主(2019-06-26):
单元的PIN和过孔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大家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你要看看整个pin的大小,把pin的金属层高亮出来,查看是否连接上

网友:
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看整个pin的大小,把pin的金属层高亮出来,查看是否连接上

感谢回复!查看后发现是连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