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中误码率仿真

楼主(2019-06-26):
在cadence中自带的ahdllib中的bit_error_rate怎么用,求大牛指导一下,怎么输出误码率,谢谢

就是这个东东

就是这个东东

楼主:
已知道怎么用了,哈哈

网友A:
是不是那个virtuoso窗口可以显示?兄弟你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个virtuoso窗口可以显示?兄弟你做什么的

是的,做模拟

网友B(2019-11-22):
引用 楼主:
已知道怎么用了,哈哈

你好,怎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怎么用的?

具体的忘记了,后面没用到,好像是两个数据比较一下的,可以仿真一下找找规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的忘记了,后面没用到,好像是两个数据比较一下的,可以仿真一下找找规律
...

已经知道了

网友(2025-07-08):
我知道如何看结果了:Tran仿真结束后,再输出的log窗口会显示 bit eers detected =  xx ,bit err rate = xx。再强调以下,这个模块是verilog a写的,它的输出结果 也就是ber是在输出 log中 prin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