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ex-5的pcie也不是软核吧?

楼主(2019-06-26):
以前,看网上的资料,觉得virtex-5的pcie是 软逻辑实现的,看上图的资料,virtex-5的pcie也应该是 固化在FPGA内部的硬逻辑实现的吧 ?

网友:
XILINX 的PCIE CORE;物理层、链路层都是由器件内部硬核实现的;

楼主:
thanks,
我看来一些资料,以太网的底层好像也是serdes吧 ?
pcie的serdes需要训练,为何以太网的serdes不需要训练 ?二者除了速度差距大以外, 有本质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s,
我看来一些资料,以太网的底层好像也是serdes吧 ?
pcie的serdes需要训练,为何以太网的serdes不需 ...

PHY在FPGA外面,如果使用GMII/RGMII接口,就不用GTX,如果使用SGMII,就需要GTX。

楼主:
以太网的PHY功能是否也和GTX类似呢 ? 以太网的PHY是否 自己也 需要训练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太网的PHY功能是否也和GTX类似呢 ? 以太网的PHY是否 自己也 需要训练呢 ?
...

类似的,也需要做link trai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