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三章有个公式看不懂

楼主(2019-06-26):
3.90这个公式来的好突兀,增益是用哪种方法算的输出比输入吗?还是别的。

网友:
Av应该是是Vout/Vin吧,只是把电流约掉了

网友A:
请看我的学习笔记 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个公式有两种方式可以写出:

一。 根据小信号电路列方程求出

二。根据跨导和输出阻抗直接写出。这种方式更直观,就是我笔记补充的那个公式,至于输出阻抗公式参见教材上页,要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我的学习笔记 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个公式有两种方式可以写出:

十分感谢,学习了

网友(2022-06-12):
或许可以帮助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