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TSMC中1.2V 的管子,Standard、High、Low有啥区别?

楼主(2019-06-26):
向大家问一下,TSMC中1.2V 的管子,1.2V Standard Vt、1.2V High Vt、1.2V Low Vt有啥区别?如图所示:

网友:
通过LDD implant来调整Vt/Ion/Ioff,物理结构都完全一样的

HVT: high Vt, low Ion, low Ioff
LVT: low Vt, High Ion, high Ioff
SVT: 中间

网友:
Hi_vt low Vt 会差亿多大 ??

好像只能选一种 VTH

HVT – High Threshold Voltage causes less power consumption and timing to switch is not optimized.
    It is used in power critical functions.

LVT – Low Threshold Voltage causes more power consumption and switching timing is optimized,
    used in time critical functions.

SVT – Standard Threshold Voltage offers trade-off between HVT and LVT i.e.,
   moderate delay and moderate power consumption.

ELVT  Extreme  Low Threshold Volta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_vt 跟low Vt 会差亿多大 ??    好像只能选一种 VTH

HVT/SVT/LVT可以同时使用,具体差多少可以去翻SPICE文档,这些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_vt 跟low Vt 会差亿多大 ??    好像只能选一种 VTH

谢谢,请问这些信息是在哪里看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这些信息是在哪里看的呢?

Fab最准 ..一般 , 不同 vth mos  .  除非 example  本身是 0.18-3.3-7v  , 本就开发有高低压 , 一般标准 mask 0.18v , 不会有不同 Vth. 除非多mask.
模拟端 HR  1k/2k/3k 也是只能同一种 , 不会给你有 1k  2k混用..

网友:
指的是三种不同的阈值电压的管子,一般还和管子的模块设计中的漏电相关联,影响速度和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