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DS42LB69器件采样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9-06-26):
先说一下背景,FPGA是Xilinx Kintex UltraScale KU040,我这边要用到ADS42LB69这个AD器件,想使用的采样率为200MHz,但是由于管脚又受到限制,因此只能用QDR模式来做,这里可以看到QDR模式的时序,其中是用4根线传16bit的数据,每根线要传4bit,所以AD过来的数据是800MHz,需要缓存并拼成200MHz的数据送出去。

我把AD调成发送的数据从0-65535递增以方便定位,正确的通道波形如下,是个递增的斜线。

但是有些通道的波形很奇怪,用vivado看到出来的波形如下,这个通道很乱。

还有一些通道看着是有一定规律的,比如这个。
这个通道的数,7-4bit一直是和15-12bit一样,其他的bit还比较正常。

另外还有其他通道偶尔冒一个毛刺,说明可能某bit产生跳变。

我把我采数的代码贴上来,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我代码写的有问题,不适合高速处理;还是说时序有问题?如果时序有问题,我应该怎么处理?这方面经验比较少,各位大神帮帮忙。

其中ad_clk对应DxCLK,ad_frm对应DxFRAME,输入CLKIN为200MHz,直接连到AD,上面使用vivado抓的数是data_adclk
module ad42lb69qdr_data_reg(
    input                    clk_4x,//800M
    input                    clk_1x,//200M
    input                    ad_clk,//400M DCLK
    input                    ad_frm,//200M FRM
    input              [3:0] ad_data_in,
    output     reg    [15:0] ad_data_out
    );

    // register declaration
    // reg channel a
    reg               ad_clk_reg0;
    reg               ad_clk_reg1;
    reg               ad_frm_reg0;
    reg               ad_frm_reg1;
    reg         [3:0] ad_data_reg0=4'b0000;
    reg         [3:0] ad_data_reg1=4'b0000;
    reg               ad_data_en_clk4x=1'b0;
    reg signed [15:0] data_adclk=15'd0;
    reg         [3:0] tmp_ad_data_out1=4'd0;
    reg         [3:0] tmp_ad_data_out2=4'd0;
    reg         [3:0] tmp_ad_data_out3=4'd0;
    reg         [3:0] tmp_ad_data_out4=4'd0;
    reg               tmp_ad_data_en =1'd0;
    reg               tmp_ad_data_en_reg =1'd0;

    reg               ad_rd_en=1'b0;
    reg         [3:0] ad_rd_cnt=4'd0;

    wire        [15:0]  ad_data_fifoout;

    always@(posedge ad_clk)
    begin
        if(ad_frm)
        begin
            tmp_ad_data_out4[3:0]   <= ad_data_in[3:0];
            data_adclk              <= {tmp_ad_data_out4[3:0],
                                       tmp_ad_data_out3[3:0],
                                       tmp_ad_data_out2[3:0],
                                       tmp_ad_data_out1[3:0]};
        end
        else
        begin
            tmp_ad_data_out2[3:0]   <= ad_data_in[3:0];
        end
    end
    always@(negedge ad_clk)
    begin
        if(ad_frm)
        begin
            tmp_ad_data_out3[3:0]   <= ad_data_in[3:0];
            tmp_ad_data_en          <= 1'b0;
        end
        else
        begin
            tmp_ad_data_out1[3:0]   <= ad_data_in[3:0];
            tmp_ad_data_en          <= 1'b1;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_4x)
    begin
        if(ad_rd_cnt==4'd3)
        begin
            ad_rd_cnt   <=  4'd0;
            ad_rd_en    <=  1'b1;
        end
        else
        begin
            ad_rd_cnt   <=  ad_rd_cnt + 4'd1;
            ad_rd_en    <=  1'b0;
        end
        ad_data_out     <=  ad_data_fifoout;
    end

// fifo缓存到另一个时钟域送出
    fifo_generator_0    fifo_ad(
    .srst(1'b0),
    .wr_clk(ad_clk),
    .rd_clk(clk_4x),
    .din(data_adclk),
    .wr_en(tmp_ad_data_en),
    .rd_en(ad_rd_en),
    .dout(ad_data_fifoout),
    .full(),
    .empty(),
    .wr_rst_busy(),
    .rd_rst_busy()
    );

endmodule
上面是采数模块的代码,然后我在外面是通过把差分信号合并成单路后直接连到这个模块的,外面是用原语将差分转的单端:
    IBUFDS cha_1 (.I (cha_frm_p), .IB (cha_frm_n), .O (cha_frm));
    IBUFDS cha_2 (.I (cha_data0_p), .IB (cha_data0_n), .O (cha_data[0]));
    IBUFDS cha_3 (.I (cha_data1_p), .IB (cha_data1_n), .O (cha_data[1]));
    IBUFDS cha_4 (.I (cha_data2_p), .IB (cha_data2_n), .O (cha_data[2]));
    IBUFDS cha_5 (.I (cha_data3_p), .IB (cha_data3_n), .O (cha_data[3]));

这几个信号的IOSTANDARD全部设置的LVDS

楼主:
不要沉啊,各位觉得我还缺什么资料和信息的,都可以说,我看到了就补充,我现在被卡在这完全动不了了

网友A:
估计需要用FPGA特殊的IO cell做。
到800MHZ,是不是应该用LVDS的IO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需要用FPGA特殊的IO cell做。
到800MHZ,是不是应该用LVDS的IO啊。

管脚上是用的LVDS的IO。代码里面有什么需要特殊处理的么?

网友A:
xilinx 有特殊的IO cell处理高速信号,直接调用这些cell。
Xilinx网站搜索:selectIO

推荐个数字前端设计深度入门课程,可以看看:
http://bbs.eetop.cn/thread-85413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linx 有特殊的IO cell处理高速信号,直接调用这些cell。
Xilinx网站搜索:selectIO

好的,谢谢,我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