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modelsim仿真vivado的浮点运算ip报错

楼主(2019-06-26):
小弟我最近在使用modelsim单独做仿真。但是需要调用VIVADO的IP。于是小弟就按网上的教程将VIVADO的所有IP library编译并放到了modelsim路径下。并把所有的Library的路径添加到了modelsim.ini文件中。完成这些工作以后。我在vivado中customize一个fifo_generator.起名为fifo_128x32.然后我在对应ip的路径下找到/sim/fifo_128x32.v文件并把他添加到modelsim工程中。仿真可以顺利进行。但是采用相同方法仿真一个浮点计算IP时。比如我customize时起名fp_sub.然后我发现对应IP的/sim路径下是一个fp_sub.vhd文件。然后我将这个fp_sub.vhd添加到modelsim中,结果编译时就报错。报错信息如下:

  1. ** Error: (vcom-11) Could not find floating_point_v7_1_5.floating_point_v7_1_5.
  2. ** Error (suppressible): D:/study/modelsim_prj/fifo_test/fp_sub.vhd(57): (vcom-1195) Cannot find expanded name "floating_point_v7_1_5.floating_point_v7_1_5".
  3. ** Note: D:/study/modelsim_prj/fifo_test/fp_sub.vhd(59): VHDL Compiler exiting

如下图所示,我已经将floating_point_v7_1_5这个library添加到了modelsim中

fp.vhd的开头内容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LIBRARY floating_point_v7_1_5;
USE floating_point_v7_1_5.floating_point_v7_1_5;

ENTITY fp_sub IS
  PORT (
    aclk : IN STD_LOGIC;
    s_axis_a_tvalid : IN STD_LOGIC;
    s_axis_a_t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_axis_b_tvalid : IN STD_LOGIC;
    s_axis_b_t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m_axis_result_tvalid : OUT STD_LOGIC;
    m_axis_result_t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
END fp_sub;
.......

楼主:
报错信息提示的fp_sub.vhd的第57行就是我附上代码的第6行

网友:
可以用VIVADO 中集成modelsim仿真试一下

网友(2024-07-14):
相同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