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和nmos怎么连成一个具有复位功能的D触发器

楼主(2019-06-26):
pmos和nmos怎么连成一个具有复位功能的D触发器

网友A:
书上都有啊,两个D锁存器串联。D锁存器可以用三态门来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都有啊,两个D锁存器串联。D锁存器可以用三态门来搭。

哪本书啊?大学的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网友:
这样

将其中一个置位的与非门换成反相器好了

将其中一个置位的与非门换成反相器好了

楼主:
请问哪里有这样的资料啊?找了好久都没有,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这本书上是把与非门全部改成了或非门实现的是异步置位和复位两个功能?

楼主:
你这是什么电平清零?

网友:
如果将nand或者nor的其中一个输入置1或0,另一个输入就是个反相器,具体看你需要什么了,需要用0或者1去清0还是置位,你可以用真值表试一下

网友:
可以采用用tspc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