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 模拟输出 轨到轨

楼主(2019-06-26):
芯片是模拟输出 需要做一个轨到轨的buffer 是不是恒定增益就可以了?需要考虑恒定gm吗?请指教,现在不知道什么参数比较重要。。第一次做。

网友A:
最基本的一般是:
1 gain足够大,offset小
2 环路稳定
其他一些比如slew rate, gbw就看具体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基本的一般是:
1 gain足够大,offset小
2 环路稳定

做buffer是不是更注意轨到轨的恒定放大倍数???
我看书上都说做成恒定gm 这两个有区别吗?

网友:
恒定gm一般是用来控制dc gain, gbw,这样环路稳定性也更好控制,缺点是额外的功耗和面积。
如果你的电路对上述指标有额外的margin,也是可以不做的。

网友B:
增益决定精度,gm恒定是希望带宽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益决定精度,gm恒定是希望带宽恒定。

为什么 轨到轨 强调gm恒定 ?带宽恒定是为了实现 传输速度稳定吗?缓冲器的话是不是实现恒定增益比恒定gm更重要?

网友:
一般情况,一闭环了open loop gain就不重要了,只要没管子被压到线性区,pvt也就20dB以内。
恒定gm我觉得主要是为了在保证稳定性的情况下尽量的压榨带宽。

网友C:
看你输出的是什么信号了。如果只是直流电平,哪需要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输出的是什么信号了。如果只是直流电平,哪需要这么麻烦

输出片外 模拟信号 主要就是用来驱动PAD
不用那么麻烦是什么意思?gm是否恒定 不重要是么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出片外 模拟信号 主要就是用来驱动PAD
不用那么麻烦是什么意思?gm是否恒定 不重要是么 ?

我输出直流电平。不用恒定g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输出直流电平。不用恒定gm

主要考虑指标?驱动能力么 ?增益?带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buffer是不是更注意轨到轨的恒定放大倍数???
我看书上都说做成恒定gm 这两个有区别吗?

增益本来就很难做到恒定的,因为gds会随输出稍微变化。gm恒定很重要,主要决定带宽确定,带宽变化太大,你的稳定性分析会变复杂。电路工作的速度也会发生较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