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仿真的时候我的cellview中明明有变量,但是导入不进去是为啥

楼主(2019-06-26):
这两天一直发帖子,大家不要讨厌我啊o(╥﹏╥)o
自己安装的IC617,仿真的时候我的cellview中明明有变量,但是导入不进去是为什么。
这边我把VDD和频率F都设为了变量,但是点击Copy From Cellview的时候报错:There are no variable in the Cellview。这是为啥呢。
对了,我把电容设置为变量的时候他是可以导入电容变量的,现在我把电容设置为定值了。结果一个变量也导入不了了。大家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
我也确定使用symbol了,按e是可以进入底层电路的。不过话说这个和symbol应该没多大关系吧?毕竟vpulse和vdc都是analogLib库里面的。

网友A:
你可以选择edit然后手工添加。加不进去多半是cdf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选择edit然后手工添加。加不进去多半是cdf设置不对。

找到问题了,竟然是我的licence出了问题!!!这下头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竟然是我的licence出了问题!!!这下头大了。。。

哈。这个需要找一个licence

网友(2022-02-19):
想问下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licence没有问题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选择edit然后手工添加。加不进去多半是cdf设置不对。

请问cdf是啥 怎么设置啊 ,可以教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