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igma delta adc计算snr时噪声的积分带宽

楼主(2019-06-27):
各位大侠,请问sigma delta adc计算snr时噪声的积分带宽理论上应该怎么选?要计算全部的噪声。如果在数字滤波器降采样之前应该选为采样频率的1/2.因为量化噪声是在0到1/2fs之间分布的,所以,如果要计算全部的噪声的话,应该把噪声的积分范围设置在0到1/2fs?如果要计算数字滤波器处理之后的噪声,是不是噪声积分范围要设为0到数字滤波器输出码元时钟频率的1/2,就是降采样后的时钟频率的1/2?谢谢。:)

网友A:
噪声积分带宽应为 信号带宽, 例如 音频信号人耳能感知范围为20~ 20KHz, 这就是信号带宽, 一般也大约为降采样后时钟频率(48KHz or 44.1KHz) 的1/2.  当然也有例外, Audio 信号降采样后时钟频率 96KHz, 192KHz, 216KHz,  384KHz 也很常见, 但 噪声积分带宽一般仍用 20~20KHz.

网友(2019-11-04):
引用 网友A:
噪声积分带宽应为 信号带宽, 例如 音频信号人耳能感知范围为20~ 20KHz, 这就是信号带宽, 一般也大约为降 ...

如果该噪声源涉及到采样过程,那么此噪声源的积分带宽应该是全频带吧,因为带外噪声会混叠到带内,不过要除以OSR

网友(2020-04-08):
great, thanks your answ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