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CB画原理图的十大注意事项

楼主(2019-06-27):
1)画原理图的时候管脚的标注一定要用网络 NET不要用文本TEXT,否则导PCB的时候会出问题
  (2)画完原理图的时候一定要让所有的元件都有封装,否则导PCB的时候会找不到元件
  有的元件在库里找不到是要自己画的,其实实际中还是自己画好,最后有一个自己的库,那才叫方便呢。画
的过程是启动FILE/NEW——》选择SCH LIB——》这就进入了零件编辑库——》画完后在该元件上又键TOOLS—
RENAME COMPONENT可重命名元件。
  元件封装的画法跟这个也一样,但是选择的是PCB LIB,元件的边框是在是在TOPOverlay层,为黄色。
  (3)画完后要给元件按顺序重命名,选择TOOLS工具————》ANNOTATE注释然后选择顺序
  (4)在转化成PCB前,要生成报表,主要是网络表 选择DESIGN设计————》Creat Netlist创建网络表
  (5)还有就是要检查电器规则选择TOOLS――.>ERC
  (6)然后就可以生成PCB了生成的过程若有错误一定把原理图修改正确了再生成PCB
  (7)PCB首先一定要步好局,应让线走的越短越好,过孔越少越好。
  (8)画线之前先设计规则TOOLS―――Design Rules,    Routing中的Clearance Constrain的GAP设计时可
选10也可选12,ROUTING VIA STYLE中设置过孔,汉盘的最大外直径最小外直径,最大内直径,最小内直径的大小
。Width Constraint 设置的是线的宽度,最大最小
  (9)画线的宽度一般普通的就12MIL,外围一圈电源和地线就120或100,片子的电源和地就50或40或30,晶
镇线要粗,要放在单片机旁,公用线要粗,长距离线要粗,线不能拐直角要45度,电源和地还有其他的标志一定
要在TOPLAY中标明,方便调试连线。
  若发现图不正确,一定要先改原理图,再用原理图更PCB.
  (10)VIEW选项里最下边的选项可以选英制还是毫米
TEL 18681576392 详情可见www.sz-jlc.co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