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otp的烧写

楼主(2019-06-27):
芯片是公司卖了几年的成熟产品,otp也是可用的。最近我在实验室烧写了下otp,烧坏几个,焦了。。。也有烧短路的,也有没烧进去的,目前还没有成功的。

首先otp本身是没问题的,请教下可能的原因。
1) pcb板焊的不好?(这个可能性挺大的,因为有几个寄存器都不好读写)
2) 电源太差?(考虑这个原因,已经换了一个好些的)
3) 烧不进去是电流限制低了?
4) 需要外接电容或者电阻吗?(以前熟悉这个芯片的测试人员不在这了,据说以前是没有接的,不知道不同的电源和板子会不会带来不同的寄生电容电阻)

网友A:
OTP内部一般没有电压泵,需外部送入VPP电压
你是不是vpp给的电压太高了

楼主(2019-08-15):
引用 网友A:
OTP内部一般没有电压泵,需外部送入VPP电压
你是不是vpp给的电压太高了

以前一直用的6.5V都没有问题,现在我从5V试到6.5V,5~6.4都OK,一上到6.5就烧掉,外送vpp直接短地。我也是醉了

网友(2019-09-21):
芯片没问题那基本就是烧写流程的问题,而且为啥要接电容呢?

楼主(2020-01-10):
测试结果看,电源可能性大。后来工作移交了没有跟进

网友B(2020-09-28):
也有可能是设计本身就支持不了vpp 6.5v以上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设计本身就支持不了vpp 6.5v以上的电压

可以的。这个可以排除~感谢回复,这个问题早就不关注了,当时扔给实验室的人了,哈哈

网友C(2021-05-19):
可以看看是不是PCB layout太差导致voltage drop?实际Stress在part上的电压是不是不足以program?一般来说都会提供一共recommend program的电压,同样program的时间也有一些影响的。
从你描述把片子烧坏,,你的program voltage是不是都已经大于Break down voltag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是不是PCB layout太差导致voltage drop?实际Stress在part上的电压是不是不足以program?一般来说 ...

感谢回复!两年过去已经有些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