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GCNMOS 是commin drain结构

楼主(2019-06-27):
请教下,如果GCNMOS 不是common drain结构,而是将drain 端放在OD外侧,对ESD 有什么影响?

网友:
请教下,如果GCNMOS 不是common drain结构,而是将drain 端放在OD外侧,对ESD 有什么影响?

            如果你的RC时间常数很大,Prime- NMOS也很大,可保证NMOS导通放电;非common drain结构,也OK;(通常情况下不会,除非仅要求2KV)

           如果你的RC时间常数较小,NMOS就很有可能进入Snapback区。并有可能导致边缘的NPN(FOD)开启。

           如果FOD性能很OK,也没关系;根据测试结果来定。
          通常,这个FOD在不同工艺有不同的表现。需要引起注意。所以,在没有数据之前,做成common drain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