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 LDO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9-06-27):
LDO使用NMOS作为驱动管,200mV dropout ,怎么检测LDO的工作电流呢,各位大佬能否给些资料啥的。

网友A:
电流镜可以做到±8%吧

网友B:
n:1的电流镜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n:1的电流镜就可以。

比较难保证VGS相同

网友A:
你需要多大精度的?一般粗糙的就是电流镜

网友C:
Multiple-Loop Design Technique for High-Performance Low-Dropout Regulator.pdf (11.54 MB , 下载次数: 430 )

2017年三星发表的JSSC,n管带current sense,LDO性能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多大精度的?一般粗糙的就是电流镜

我希望能做到±8%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7年三星发表的JSSC,n管带current sense,LDO性能还不错的。

谢谢回复,论文中的current sense电路要VBAT电位比VIN电压高2V多。如果是这样,直接用PMOS管+NMOS就可以实现了。我没有比VIN更高的电位了,电荷泵虽然可以实现,但是LDO输出负载电流很大时,charge pump 的面积就很可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多大精度的?一般粗糙的就是电流镜

您知道高精度的控制方式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论文中的current sense电路要VBAT电位比VIN电压高2V多。如果是这样,直接用PMOS管+NMOS就可以 ...

那不用电荷泵,如何用nmos做到200mv dropout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用电荷泵,如何用nmos做到200mv dropout呀?

没说明白,电荷是需要,但是镜像电流不能从电荷泵那里取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说明白,电荷是需要,但是镜像电流不能从电荷泵那里取电。

应该把NMOS 的 GATE 拉上去, 但流大电流还是大的nmos不是 电荷泵 , 类似 boostrap 方式 , dc2dc 如果 是N+N , 须boostrap  or chargePump,  但boostrap 须多 1pin , 但是. hi-side 最小on duty 才能 boostrap .  chargePump 如果外放电容须多 2p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把NMOS 的 GATE 拉上去, 但流大电流还是大的nmos不是 电荷泵 , 类似 boostrap 方式 , dc2dc 如果 是N ...

电荷泵给NMOS的gate供电应该就可以了,你知道怎么取NMOS电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可以做到±8%吧

有电路架构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荷泵给NMOS的gate供电应该就可以了,你知道怎么取NMOS电流么。

你找看看 high side current sensing paper . 一般 high side current 很多判断方式 .    最简单是用 high side nmos rds_on .  简单来说当 high side nmos on , VDS= I * Rds .
high side nmos  VD = VCC , 只是MOS RDS 会随 corner 变化 .

有些LDNMOS 有分 hi-side  low-side . 要 hi-side nmos  source 才能耐住电压 .  LDMOS 也分switch 跟control 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找看看 high side current sensing paper . 一般 high side current 很多判断方式 .    最简单是用 hig ...

LDO管子工作在饱和区,检测rdson这种方法不是用在dcdc这种开关的driver么?

网友:
有几个问题想了解清楚:
1. 请问你的LDO其他参数的要求: 输入电压范围, 输出电压和精度, 输出电流范围。
2. 请问你测量电流的目的为了做过电保护吗?3. 你说的精度指的是current limit的精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找看看 high side current sensing paper . 一般 high side current 很多判断方式 .    最简单是用 hig ...

同问 不是开关电源才量rds_on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问 不是开关电源才量rds_on吗

说太快 量 rds+on  一般
  hi-side buck PWM

如果 LDO 那一般
电阻 + mos fing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太快 量 rds+on  一般
  hi-side buck PWM

我先在用的是MOS镜像结构,大约±7%精度,可以达到我的要求了。

网友F:
charge pump 的面积就很可观

楼主:
引用 网友F:
charge pump 的面积就很可观

还没有评估过NMOS+charge和PMOS面积

网友(2019-08-08):
好人一僧平安

网友(2024-07-05):
引用 网友C:
2017年三星发表的JSSC,n管带current sense,LDO性能还不错的。

zan...

网友(2025-05-27):
比电流镜更高的精度,得用OP,OP的offset要考虑到检测精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