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将数据延时50000(5万)个clk?

楼主(2019-06-27):
A. 如果有一个在clk下翻转的寄存器DATA,我想让这些DATA晚50000个clk之后再出现,而且一个不能漏掉。
(1)如果通过定义数组,然后利用generate语句一个一个的打拍复制逻辑,在拍数比较小的时候,是可以的。
        但是拍数为50000的时候,已经超过了数组的定义范围。
        虽然也可以通过多个模块级联,但这里比较消耗寄存器资源。
(2)利用同步FIFO。
        通过控制读写使能控制FIFO深度,从而控制延时。
        可以利用寄存器
B. 如果可以漏掉一些中间数据,只需要将某些特定值进行延时。
    那么可以设置合适的条件,写一个状态机就可以实现,逻辑简单,资源消耗非常少。
+++++++++++
各位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缓存这么久,最好放DDR里

网友:
这玩意儿有啥实际意义吗?
缓存这么长时间只有用存储先存下来,50000个周期后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