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rity T2B使用流程

楼主(2019-06-27):
Sigrity里面有个T2B工具可以把spice转成IBIS。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具体的转换流程?我这边操作了好多遍都无法按照它给的流程做下去,主要是在spice的导入部分。

网友A:
你用的网表有问题吧

网友(2021-01-23):
请问是用post—simulation的网表吗?

网友(2021-04-30):
你好请问可以利用这个软件将spice文件转换成IBIS文件吗?应该怎么弄呢?谢谢~

网友(2022-09-07):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问题,求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网表有问题吧

请问您使用过T2B嘛?我和楼主类似,现在只有cir文件和io的Datasheet,走T2B流程一直有问题。如果您可以指导一二的话感激不尽!

网友(2023-05-19):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使用过T2B嘛?我和楼主类似,现在只有cir文件和io的Datasheet,走T2B流程一直有问题。如果您可以指 ...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目前是可以用的

网友C:
现在转换可以了吗,流程我试过没问题

网友(2024-03-19):
大佬我有个疑问 我在设置Sigrity T2B的时候明明设置了两个输出端口。但是仿真的生成的spectrce脚本就只生成一个输出端口配置。 难道一次只能仿真一个端口?

网友D(2024-06-06):
引用 网友C:
现在转换可以了吗,流程我试过没问题

大佬,请问sigrity是需要单独安装pice仿真器吗?在setup——>option中关于simulator path都是空的,是否需要自己安装相关仿真器?

我当前根据软件带的流程文档”T2B Quick Reference“进行操作,

在使用 buffer.t2b生成 spice 网表,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run spice deck test 时失败了。
提示无法打开pretest_out.sp。当前查到相关信息,怀疑是spice仿真器无法调用。

输出log信息如下:

SPICE deck Test ...
Input File Name = buffer.t2b
Test model: driver ...
Starting HSpice job with input driver\pretest_out.sp
Unable to open driver\pretest_out.mt0 for reading
Please check if SPICE simulator is properly installed and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path is correctly set
Error in Analysis for Pin out

Error found in SPICE deck test!

网友: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2024-07-08):
引用 网友D:
大佬,请问sigrity是需要单独安装pice仿真器吗?在setup——>option中关于simulator path都是空的,是否 ...

你好,请问加入Hspice安装路径OK了吗?我这边试了还是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看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请问sigrity是需要单独安装pice仿真器吗?在setup——>option中关于simulator path都是空的,是否 ...

仿真器估计只能用spectre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转换可以了吗,流程我试过没问题

大佬,您是在linux环境下还是win10环境下用啊?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您是在linux环境下还是win10环境下用啊?感谢感谢

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