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12英寸wafer上可以产出多少颗die

楼主(2019-06-27):
各位大佬,求助2个问题:
1,假定知道die size情况下,一颗12英寸wafer上可以产出多少颗die ?有没有相对精确的计算法,把边角料,scribe line这些也算进去.
2, 芯片使用台积电40nm工艺,能不能根据经验给出一个12英寸wafer上可以产出芯片的大体数量范围?

网友A:
多少颗die 取决于你的单颗die size,CPU 一般就几百颗,挖矿芯片可以多达5000 颗.

网友B:
这个在TSMC官网有模板:Design Portal 3.0 -> Gross Die Advisor 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TSMC官网有模板:Design Portal 3.0 -> Gross Die Advisor 2.0

好的,谢谢~ 这个是不是要有台积电tsmc-online的账号密码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TSMC官网有模板:Design Portal 3.0 -> Gross Die Advisor 2.0

好的, 谢谢~ 但是这个是不是需要有台积电tsmc-online的账号和密码才可以呢?

网友C:
直径
6吋150mm
12吋300mm
18吋450mm
DPW(die per wafer)X=晶圆面积/die面积-晶圆直径/die对角线长
1589.746486
晶圆面积mm
70650
die面积mm
43.56
die的对角线长
9.33
87.12
DPW与多少nm工艺无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颗die 取决于你的单颗die size,CPU 一般就几百颗,挖矿芯片可以多达5000 颗. ...

好的,您说的这是12英寸晶圆上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DPW与多少nm工艺无直接关系

好的, 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DPW与多少nm工艺无直接关系

这个公式真的已经把晶圆边上的无用部分还有划片槽都算进去了吗?

网友D:
从几千到1万多都有可能吧,不同产品die数差别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几千到1万多都有可能吧,不同产品die数差别也很大

好的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E:
记住一个经验值就可以了,比如8寸片是29544平方mm,如果一个芯片面积是1mm^2,那么一个圆片就是29544颗管芯

网友(2022-07-19):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TSMC官网有模板:Design Portal 3.0 -> Gross Die Advisor 2.0

这个计算出来的gross die跟实际的gross die是不是还是有差异?

网友:
每个FAB 都可以计算gross die, 除了与die size有关,与shot 尺寸和布局也有关。

网友:
我之前见过7万多颗

网友F(2024-07-02):
引用 网友E:
记住一个经验值就可以了,比如8寸片是29544平方mm,如果一个芯片面积是1mm^2,那么一个圆片就是29544颗管芯 ...

你这个怎么算的?3.14*100^2?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怎么算的?3.14*100^2?

=INT((95-0.24*(B37+C37))*(95-0.24*(B37+C37))*3.1415926/D37/95%)

其中B37和C37就是芯片的X和Y方向的尺寸,单位mm

网友(2024-08-01):
https://www.innotronix.com.cn/?page_id=1766
http://silicon-edge.co.uk/j/index.php/resources/die-per-wafer
这两个网站都能算,知道芯片面积长宽就行,去边啥的可以按默认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