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65 nm工艺安装求助。感激不尽(ಥ_ಥ)

楼主(2019-06-27):
最近在617上安装TSMC 65nm的工艺,本来以为已经安装好了,结果仿真一直出错。再去看了安装手册才发现少了一步。。。我只在cds.lib里面添加了路径。
ψ(*`ー´)ψ。但是我不知道这步具是啥意思o(╥﹏╥)o。有大佬能给解释下嘛。主要是图中的第二步!!

网友:
不加也ok

网友:
设置环境变量啊

网友A:
这两句应该是设置网表生成过程中的选项,setenv确实是环境变量,在cadence导出网表的过程中有一个选项是选择analog或者是digital,不知是不是和仿真前导出网表的这个设置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句应该是设置网表生成过程中的选项,setenv确实是环境变量,在cadence导出网表的过程中有一个选项是选 ...

谢谢。问题解决了。这个在安装破解的时候已经配置过了。

网友(2020-05-26):
65nmpdk是论坛上下载的那个吗?我发现里面没有Desing rule

网友(2022-04-16):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这个在安装破解的时候已经配置过了。

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这问题了,工艺库安装好了,但是仿真一直有问题

网友(2024-07-09):
有没有安装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