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快速锁定技术,求助细节!

楼主(2019-06-27):
如图所示,是摘自一片硕士论文,采用CP电流加倍与LPF的R加倍导致BW加倍的动态环路带宽快速入锁技术,其仿真控制电压曲线如图第一个曲线,在高BW即将稳定的时候切换低BW,则控制电压会下掉,然后重新建立平衡。

我自己的仿真结果也如出一辙,请问这样的波形是否是正确的? 仔细查看Fref和Fdiv对齐情况,我的理解是切换瞬间带宽减小,但是LPF的电荷在切换瞬间受到电荷注入影响,导致暂时性失锁,重新建立锁定需要时间,而此时已经是低BW,所以需要较长时间稳定。

那么,这样岂不是并没有起到太大的快速锁定功能,仅仅是比只用低BW的情况快而比只用高BW抖动噪声小而已。   有没有能够抑制控制电压下掉,极大程度保证快速锁定的方法?

求大佬解答~

网友A:
pll锁定分为两个阶段,pull in & lock ,改变电流和电阻只是减少了pull in的时间,locking time只是和你的带宽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锁定分为两个阶段,pull in & lock ,改变电流和电阻只是减少了pull in的时间,locking time只是和你的带 ...

所以锁定时间是没办法进一步减小吗?     那这样岂不是并没有一直用大电流高BW速度快     仅仅是在速度和噪声中折中了?

网友B: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那篇硕士论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那篇硕士论文,谢谢!

附件里面

网友(2020-12-28):
very good article for PLL快速锁定

网友(2021-05-07):
爱我服务范围

网友(2025-08-12):
感觉这个方法并不足够鲁棒,首先是BW会变为4倍,极点减小为1/2, 环路稳定性会有很大变化。其次是切换时间点如何确定,需要一个额外的检测机制。最后就是题主说的锁定时间还是由低BW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