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模块内部多电源,如何过lvs

楼主(2019-07-01):
数字模块内部有几个不同的电源,分别各自用电源环供电,在virtuoso里面做lvs时,只能识别默认的VDD VSS,剩下的VDD1 VSS1等都会报lvs错误(source),不知道怎样才能通过lvs呢,或者如何在网表中添加区域的电源。跪谢各位大神!

楼主:
顶一下,求大神看见

网友A:
多个电源就不能用globa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电源就不能用global了

对,本来是在网表最后定义global VDD VSS,不知道现在怎么分区域设置,您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电源就不能用global了

具体是设置什么命令呢,跪求指点

网友B:
1.首先global肯定不行的:多个电源的,数字导网表的时候有选项到处电源地的连接,转完cdl之后,查看是否每个cell对电源地的连接是单独定义的。把最后的global删掉~
2.lvs 文件中的 power ground 定义要包含所有的电源地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global肯定不行的:多个电源的,数字导网表的时候有选项到处电源地的连接,转完cdl之后,查看是否每 ...

谢谢确实是这样,我在encounter导出网表的时候,saveNetlist -includePowerGround就可以了。但是我发现cts的时候插的一些buffer并不在子模块网表中,而是在顶层,还需要自己手动定义电源地,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听了各位的讨论受益匪浅

网友:
电源好分开,如果用的是不同的地的话,不还是会有softconnect的问题吗,还要在版图里加虚拟隔离层的吧?

网友C:
应该是要加的, 类似 PSB2 这种layer来区分

网友(2020-01-23):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要加的, 类似 PSB2 这种layer来区分

您好,想问下,icc做完route后,怎么在导出的gds加上您所说的虚拟隔离层?
我遇上softchk的问题,大都在memory处,由于memory cdl内部定义global VDD VSS,cdl内部并没有具体的VDD VSS pin, 而不同的memory又连接了不同的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
sub层要在virtuoso里手动加上

网友(2022-04-25):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是这样,我在encounter导出网表的时候,saveNetlist -includePowerGround就可以了。但是我发现ct ...

多谢,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要加的, 类似 PSB2 这种layer来区分

请问在制造的时候,PSUB2这种layer真实起到隔离的作用嘛?还是只是个标识层
做LVS的时候,需要去掉这个层验证嘛?

网友:
用PSUB层盖上就可以了,当然不同工艺叫法可能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在制造的时候,PSUB2这种layer真实起到隔离的作用嘛?还是只是个标识层
做LVS的时候,需要去掉这个层 ...

这个层只是个辅助过LVS的层,不做mask层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