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通过sp仿真得到电感/变压器在窄带应用下的L/Q/k值

楼主(2019-06-28):
坛子里不止一次见过有人问如何仿真电感(或者变压器)的Q值,写一个简单的教程,其实都是从定义出发。不管是用库里的电感,或者 用电磁场仿真得到的s参数文件,都是一样的做法。
强调一下重点是‘窄带应用’,而且通常工作频段要远低于自谐振频率。

IND simulation.pdf (171.76 KB , 下载次数: 2591 )

网友A:
多谢拓哥分享。电感的Pi Model倒是很少见,对地电容感觉在用底层金属做电感的时候才有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拓哥分享。电感的Pi Model倒是很少见,对地电容感觉在用底层金属做电感的时候才有影响吧 ...

有的电感用法既不是单端到地,也不是差分(比如为了匹配有时候在信号通路上串联电感),用pi-model可能比简单model更有用。

网友(2020-04-14):
非常感谢 希望有用

网友(2020-06-06):
L=imag(stoz(SP.S(1,1)))/2/PI/freq*1e9
Q=imag(stoz(SP.S(1,1)))/real(stoz(SP.S(1,1)))

网友(2020-08-03):
拓哥太强了!

网友(2020-11-13):
牛批,太棒了,好资源!

网友(2022-10-04):
大佬,总结到位,强!

网友(2023-07-24):
仍有参考意义

网友(2023-09-04):
十分感谢,非常有用

网友(2024-01-11):
感谢分享,终于又找到了

网友(2024-04-11):
刚接触电感仿真,确实很有用~感谢知识传播者、totowo!

网友(2024-05-28):
感谢,请问知道如何用hspice仿真电感吗?

网友B(2024-07-27):
对于变压器的阻抗应该设置为多少呢

网友(2024-09-04):
引用 网友B:
对于变压器的阻抗应该设置为多少呢

z参数不受端口阻抗大小影响

网友(2024-12-19):
good真不多

网友(2025-12-01):
三线圈变压器原理一样吗?可以从这个推导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