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 3.3V工艺实现 5V IO 口保护

楼主(2019-06-28):
请教大佬们一个问题,在 CMOS 3.3V 工艺里怎么对 5v 的输出信号进行 ESD 保护,5v 电源的esd保护我已经做好了,但是使用 5V 的输出信号怎么对 avss 和 5v 同时做 ESD 保护,保证其对 avss 和 5v 都能过 HBM 2000V?我目前的想法是输出信号对 5V 对 avss 分别做电平移位 RC GGMOS ,但是这样版图面积开销太大了,想问问有什么更优秀的结构吗?或者有什么推荐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下!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3.3V 如何耐压5v ?? 难道串接 MO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 如何耐压5v ?? 难道串接 MOS 管?

恩,mos 管串联并工作在亚阈值区做电平移位到 3v

网友B:
啥叫电平移位?level shif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叫电平移位?level shift吗?

就这个,我们公司这么叫它,一个 pmos 阈值大概 500mV,4个串联刚好在芯片正常工作时把 A 点电压限制在 3V 左右。

网友:
3.3V 工艺做5V的输出信号,那就必须加你这个PMOS串联再输出,那高电平还有输出驱动能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我们公司这么叫它,一个 pmos 阈值大概 500mV,4个串联刚好在芯片正常工作时把 A 点电压限制在  ...

其实3.3v 会分压 ,但是, 万一其中一个特性不一样, 会电压跨到其中一个. 其实一般 3.3v就当3.3v, MOScascade 方式串虽然可行, , 不是好工作方式..否则FAB 工艺何必开发可耐高压LDMOS, 不果如果没法用5V那只能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我们公司这么叫它,一个 pmos 阈值大概 500mV,4个串联刚好在芯片正常工作时把 A 点电压限制在  ...

这图有错吧 ..最下面那 BULK 接上面 VDD, 那最下面那MOSS-B 跨压会出事吧 , 除非
你赌junction breakdown 耐得住  ..3.3V   gate =3.3 ,  Vds 你要赌耐 ~5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 如何耐压5v ?? 难道串接 MOS 管?

可以实现,用类似cascode的ESD结构,这个是很成熟的方案了。

网友:
PMOS加入WELL_Control

网友:
用隔离型的DIODE可以实现吧,或者做高压SCR结构

网友(2019-08-19):
有Layout圖可以看嗎

网友(2019-09-18):
干嘛不用二极管分压呢

网友(2019-10-18):
   串接 mos  耐高压 流片后, HOTL 1000HR 有过吗??

一般虽串接 mos  2.5+2.5  可耐 5v , , 组件特性均分 2.5V, 如果其中一 device不同  会跨压集中. 可靠度会大问题 . 如果说 2.5v 可撑 5v, 一般工艺何避开发 3.3/5v /12v .. 直接 3.3  多串去耐 5v , well spacing 拉开 junctionbreakdown 12v . 但代工厂为何不如此 ,  说真的 2.5v 串去耐 5v是偷rule设计 . 流片可以动, 但高低温   ?

网友:
实际做过这样的产品吗?量产了吗?

网友C:
3.3V的管子是可以忍耐5V输入的。你这边重点不是ESD能否pass 2KV,主要问题是如何保证5号输入时ESD管和驱动管的PMOS管那边不要有漏电。这里面就有些结构可以考虑了。
主要思路是保证PMOS管的栅极电压必须是VDD(3V)和输入信号(0~5V)之间选择最大值。只要管子不漏电,ESD 过2KV问题不大。

网友(2020-01-21):
2-stacked cascoded mos用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请教一下,5V电源的ESD保护你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2020-06-19):
引用 网友C:
3.3V的管子是可以忍耐5V输入的。你这边重点不是ESD能否pass 2KV,主要问题是如何保证5号输入时ESD管和驱动 ...

目前老板让我搞这方面的东西,请问有资料可以借鉴吗?

网友(2021-04-11):
引用 楼主:
就这个,我们公司这么叫它,一个 pmos 阈值大概 500mV,4个串联刚好在芯片正常工作时把 A 点电压限制在  ...

为何要用四个PMOS, 而不用一个PMOS,同样可以得到A点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