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xilinx的一个老代码,图中代码写法有问题吗 ?

楼主(2019-06-28):
xilinx的一个老代码,图中代码写法有问题吗 ? 编译vlog无论是否加-sv选项,都出错 ?
# ** Error (suppressible): (vlog-2902) ../ddr2_mem_model/ddr2_parameters.vh(165): A `define was found on the same line as a SystemVerilog `ifdef, `ifndef, `elsif, or `else.

网友:
`else `define 出错。A `define was found on the same line as a SystemVerilog `ifdef, `ifndef, `elsif, or `else. 不能同一行。

楼主:
噢,
xilinx提供的代码 质量也这么差,
我是从csdn上找的这个代码,难道中间有人改过吗?
xilinx的工程师 跑的时候难道不会碰到这个问题吗? 或者xilinx跑的时候 虽然有问题,但就是带着问题发布了 ? 也不太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