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PW 该怎样计算?

楼主(2019-06-28):
有三个clock,各自都有自己的sink。
问题是,对于clk2 和 clk3 的 sink 而言,计算 MPW 的时候所用到的 latency 该怎样计算?是分别从 PLL 和 div_reg 开始计算吗,还是一律从 clk1 开始?
谢谢。

后来想了一下,我自己认为,clk3 的 sink MPW latency 肯定应该从 div_reg 开始计算。
clk2 的 sink MPW latency 大概应该从 PLL 开始计算。

网友:
你是指  clock tree 的概念?   你的clock3是分频clcok,   做clock tree的时候, 是自动穿透过去的。  你这个图,一般是把pll输出作为 clock的起点生成 clock2。然后做clocktree,穿透clock3。    另外clock1 也是一个clock起点。 单独做tree。这个clock1 反正loading 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