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2008 入门第一例,求助老师傅

楼主(2019-06-28):
        刚安装完,想验证下软件是否正常,做了个很简单的仿真。

.title A simple tran run
.OPTIONS LIST NODE POST
.OP
.TRAN 1N 500N
.PRINT TRAN V(1) V(2) I(R1) I(R2) I(C1)
V1 1 0 SIN (0V 5V 10Meg 0 0)
C1 1 0 1U
.END

跑下来发现C1上的电流波形像狗啃过的。
注:黄色为电压波形(C1)
       红色为电流波形(C1)

电压源加在电容两端不应该还是正弦波嘛?难道这个电容是非理想的?

网友:
仿真步长太大造成的, 建议加
.option accurate delmax=1n
另外, 如果在电容上串个电阻, 即使不加以上option, 电流也会精确很多. 仿真器直接计算电容的电流不如电阻的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