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V下 bandgap 大家看那些paper

楼主(2019-06-29):
0.35um or 0.5um   1V下 bandgap 大家看那些paper ,   .查到一堆都 65   90nm . 那如果是 0.5um ~0.35um 要求工作 1v ,   是否只能 chargePump ?  1v 不太高..也没 low Vth mos

网友A(2019-08-01):
Banda的结构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nda的结构应该可以吧

Banda的结构有 paper  ??
有 0.6V bandgap
不过0.5UM 5V 要很低起来比较怕不够

网友:
传了一个上面人说的Banba的论文,是可以用于1V以下Bandgap的,你可以看看

Banba_A CMOS Bandgap Reference with Sub-1V Operation.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Banda的结构有 paper  ??
有 0.6V bandgap
不过0.5UM 5V 要很低起来比较怕不够

Banba结构sub-1V肯定没问题,原始结构好像也是用.35um工艺做的

0.6V的话估计危险,0.35um工艺里面MOS管的Vth都500mV了吧

试试Leung的结构 kanangleung2002.pdf (298.56 KB , 下载次数: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