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X Runset精度分析软件下载

楼主(2019-06-29):
        提取码: kfqa

        我们拿到了多个RCX提取工具的Runset后,往往会问:哪个工具针对这个工艺的提取精度更准?在哪些条件下比较准?如果不准,误差有多少?

          有一个工程师对某个全芯片做后仿真,采用2个不同的EDA工具进行寄生参数提取,仿真的延迟误差在20%-30%左右,明显误差偏大。经过分析,发现是寄生参数提取工具的不一致造成的,该如何进一步分析呢? 通过采用本文下载的软件工具分析,发现2个工具针对mos管内部的寄生电容是否需要屏蔽,设置参数不一致。经过与spice model的提供方确认,spice model已经包含寄生参数,需要屏蔽寄生参数提取的mos管内部电容。其中一个寄生参数提取工具没有屏蔽这些电容,导致结果不一致。修改参数后,二个工具后仿真延迟接近。

          一般情况下,当你从foundry拿到RCX Runset后,foundry往往会提供如下精度表格:

     这个表格会很长,大约有几万行,把每个工具在不同版图条件下的误差都做了对比。

     那么,这个表格中的具体数字是什么含义呢?

      表格中的Ccl, Ccr是主导体与左右相邻导体的耦合电容, Cb是主导体与下面平板的耦合电容,Ct是主导体与上面平板的耦合电容。
      由于版图中的图形很复杂,所以表格中需要把各种拓扑结构的图形的计算结果都列出来做对比。

      不过,如果foundry没有给你提供该表格,你该如何分析误差呢?

      可以下载如下软件:(使用期限1个月,到期后可申请续用)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cqAHQF2LbrArZ1rj2KtUA
提取码: kfqa

       它的基本功能就是生成上述表格,供设计工程师分析和比较寄生参数提取的精度。

       工具的使用方法很简单, 把工具报解压后,修改setup.csh文件中的第一行,把路径设置为你安装的路径,然后source setup.csh,就可以启动工具了。

       启动工具的方法: 首先进入barde/tuta/demo/demo_gui的目录, 敲:  barde -rcx , 就会弹出如下界面:

  然后按照工具的使用说明书一步步操作即可。

      除了beol的验证,RCX Runset有一个重要的参数是meol功能的验证,即不仅验证金属导体的寄生参数提取是否准确,还验证在器件提取时,把器件与金属导体一起考虑时的寄生参数提取是否准确。通过下载该工具也可以验证meol的寄生参数提取是否准确。

      使用工具如有问题, 可以通过support@microscapes.com.cn来获得帮助。

网友:
赞,有人做国产工具,加油!

网友(2020-06-05):
国产工具,希望以后能越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