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dence IC616 更换了PDK后能自动更新所有器件的参数

楼主(2019-06-29):
更换了PDk, 库里电路图上的器件有些参数没有更新,按q键后要更新某一个参数后才会更新,有没有什么办法在换了PDK后能把库里每一个电路中所有器件的参数都更新掉?

网友:
PasFlexUpdateLib可以对整个design lib的cdf做更新

楼主:
能具体讲讲如何使用吗?感谢!

网友:
直接在CIW窗口敲就可以了

楼主:
直接敲入后显示
*Error*

楼主:
直接敲入后显示
*Error* toplevel: undefined variable - PasFlexUpdateLib
是不是还要敲入其他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敲入后显示
*Error* toplevel: undefined variable - PasFlexUpdateLib
是不是还要敲入其他的东西? ...

后面加个括号试试PasFlexUpdateLib(),一般都有这个命令的。

楼主:
如果直接敲PasFlexUpdateLib(),显示undefined function

网友A(2020-04-15):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敲PasFlexUpdateLib(),显示undefined function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同求!!!

网友B(2020-05-25):
IC514可以用,输入“PasFlexUpdateLib”就弹出窗口了,  然后run一下就能完成。但是!!跑完应该是给整成新PDK的默认尺寸了。。。

楼主:
IC6也这么用吗?

网友C(2021-05-14):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敲PasFlexUpdateLib(),显示undefined function

我也遇到该问题了,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3-04-07):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该问题了,请问怎么解决的

请问有解决吗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网友(2023-07-31):
楼主解决了不呢

网友(2023-11-01):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同求!!!

PasFlexUpdateLib()   没有空格啊

网友(2024-01-16):
PasFlexUpdateLib
IC617可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C514可以用,输入“PasFlexUpdateLib”就弹出窗口了,然后run一下就能完成。但是!!跑完应该是给整成新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后来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后来有办法解决吗?

这种的听人说涉及CDF callback之类的,这个我没太了解怎么做。
一般用笨一点的方法,挨个改一下参数再改回去就刷新了。
我这边用的方法相对效率高点,比如选择一个pmos,你在这个模块里ctrl a全选后,找一个可以调整(都是一样的值)但是不改尺寸的选项,改一下ok再重新改回去。这样这个模块里的pmos都刷新了,依次更新一下各个电路。花不了太多时间。
注意改完要导出一个cdl检查一下导出的尺寸是不是和电路设定一致。有时候porting的大bug就是看着尺寸设的好好的,实际上网表尺寸就没变,导致一些无法理解的事情,比如电流镜没有按照比例镜像之类的;

网友E:
这个函数是PDK里面的,如果PDK是cadence的PAS FLOW搭建的,才有这个函数,如果不是,就会报这个函数undefin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听人说涉及CDF callback之类的,这个我没太了解怎么做。
一般用笨一点的方法,挨个改一下参数再改 ...

感谢回复。
我确实看到library的cdf缺了,影响到了callback。我现在也是用的笨办法。然后您说的这个网表参数和实际电路对不上这个BUG,我也遇到过,有一个MOS管网表里的参数和shcematic对不上,然后重新插入一个新的器件就好了。

网友(2024-05-12):
引用 网友E:
这个函数是PDK里面的,如果PDK是cadence的PAS FLOW搭建的,才有这个函数,如果不是,就会报这个函数undefin ...

是的。一般smic的PDK就有这个问题,需要额外执行这个Pas命令。

网友(2025-02-13):
引用 网友B:
IC514可以用,输入“PasFlexUpdateLib”就弹出窗口了,然后run一下就能完成。但是!!跑完应该是给整成新 ...

有用

网友(2025-05-06):
我用的是IC618,在CIW→*PDK→Design Update Cdf弹出界面后,依次PDK Libraries选All,PDK Device选All,Libraries中选择自己需要更新的库,Cell选All,Views选All,最后点击Apply就更新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