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方法更换PDK最方便?

楼主(2019-06-29):
有一个IC是用的A家的PDK,现在想把PDK换成B家的,如果用Find/Replace,每次只能指定一个搜索条件,要不是library, 要不是cell name,如果一个Device要同时改library name 和cell name 就不能用了

求教如何才能一次把库里的所有device都换成新PDK里的?如果留下少量的可以手工换,但是一多就很容易出错。

另外如何才能再换PDK的同时可以把Device的参数都自动更新了?如有时候按q后,看到W=2u, f=2,但是totalW还是2而不是4.

网友:
1。如果你十分懂得skill,可以写skill去替换。但是缺点是有可能pcell的call back会出现问题
2. 使用三方的软件,可以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其实原理也是skill,使用其他方式解决了call back问题而已

楼主:
谢谢!我不懂skill,不知哪位有这种脚本可以分享?

楼主:
刚看到一个帖子有这个skill, 谢谢!

网友:
如果不是一个一个的去替换,仿真好像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