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ICG中会莫名其妙多出一条内部的CKcheckpin1,而且还被工具识别为sink点?

楼主(2019-06-29):
如题,用smic0.13um工艺做项目,CTS之后发现skew很大,达到了0.5,检查时钟树的结构发现ICG内部有一条名字叫做CKcheckpin1的pin被工具识别为sink点了,导致工具将ICG上的这条pin与它所驱动的寄存器作balance,skew变得很大,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楼主:
clock_tree summaey如下,其中clk_gen为clk的生成时钟

楼主:
检查时钟树,发现报了很多如下的warning,在waring的后面可以发现CKcheckpin1被识别为sink点了。
Warning: The phase delay skew of entrance pin pulpino_i/axi_interconnect_i/axi_node_i/u_RESP_BLOCK_GEN_0__RESP_BLOCK/DW_ADDR_DEC/MASTER_ID_FIFO/cg_cell_0/TLATNTSCAX4/CK in clock clk_gen is 0.817, larger than the threshold 0.050.  (CTS-871)
         The smallest early delay internal sink: pulpino_i/axi_interconnect_i/axi_node_i/u_RESP_BLOCK_GEN_0__RESP_BLOCK/DW_ADDR_DEC/MASTER_ID_FIFO/cg_cell_0/TLATNTSCAX4/CKcheckpin1 (early delay: -0.390 (type: SINK) )
         The largest late delay output pin: pulpino_i/axi_interconnect_i/axi_node_i/u_RESP_BLOCK_GEN_0__RESP_BLOCK/DW_ADDR_DEC/MASTER_ID_FIFO/cg_cell_0/TLATNTSCAX4/ECK (late delay 0.428 (type: SINK) )

Warning: The phase delay skew of entrance pin pulpino_i/axi_interconnect_i/axi_node_i/u_RESP_BLOCK_GEN_1__RESP_BLOCK/DW_ADDR_DEC/MASTER_ID_FIFO/cg_cell_0/TLATNTSCAX4/CK in clock clk_gen is 0.816, larger than the threshold 0.050.  (CTS-871)
         The smallest early delay internal sink: pulpino_i/axi_interconnect_i/axi_node_i/u_RESP_BLOCK_GEN_1__RESP_BLOCK/DW_ADDR_DEC/MASTER_ID_FIFO/cg_cell_0/TLATNTSCAX4/CKcheckpin1 (early delay: -0.390 (type: SINK) )
         The largest late delay output pin: pulpino_i/axi_interconnect_i/axi_node_i/u_RESP_BLOCK_GEN_1__RESP_BLOCK/DW_ADDR_DEC/MASTER_ID_FIFO/cg_cell_0/TLATNTSCAX4/ECK (late delay 0.426 (type: SINK) )

楼主:
报最长最短latency,可以发现最短的latency的sink点在ICG上的CKcheckpin1上面,但按道理ICG上不上不应该有sink点吗?

楼主:
最短时钟路径如下:

楼主:
库里ICG的原理图如下:

楼主:
又报了一条到clock gate的路径,发现终点确实是CKcheckpin1,然后有点奇怪的是clk_gen后面加了 ' 变成了clk_gen’,clk_gen的周期原本为10,这里clk_gen’确变成了5(如第三张图所标记的)

网友:
你把这个pin ignore掉呢?

网友(2020-04-01):
楼主能否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呢,和你用的同个库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tid=877221#lastpost

网友:
库是自己提的吧,直接设掉就行,这个是工具生成lib的时候产生的一个虚拟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