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placement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6-29):
大家好,我最近在学习使用ICC2,在做placement时,执行place_opt时,出现如下错误:

Warning:Cannot find default buffer/inverter for VA DEFAULT_VA with Block Hierarchy. (OPT-043)

Error: Cannot find usable buffers or inverters. (OPT-045)

错误类型OPT-043的说明给出:User need to check whether the targer library setting or UPF setting is correct.

请问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该如何解决?

另;ICC2怎么设置target_library?

网友A:
是不是这些cell 没加入进来,或者被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些cell 没加入进来,或者被禁用了

都不是!!

网友B:
要是确定buffer和inv都定义过了的话。那你看下你的buffer/inverter的lib是不是有问题?我之前遇到过这个错,是lib里误把它们定义成多电源域了。

网友:
icc2设置target lib 用set ref lib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确定buffer和inv都定义过了的话。那你看下你的buffer/inverter的lib是不是有问题?我之前遇到过这个错 ...

我查看了std lib,里面只定义了一个电压值;而且这些库已经用ICC跑过一遍流程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看了std lib,里面只定义了一个电压值;而且这些库已经用ICC跑过一遍流程的了;

他们的vnw和vpw定义的也没问题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的vnw和vpw定义的也没问题是么?

enen,没问题

网友C:
scenario创建的时候,需要设置对应的电压值,用set_voltage这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enario创建的时候,需要设置对应的电压值,用set_voltage这个命令

设上了。

网友D(2024-01-10):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2024-03-18):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用set_voltage, 电压值是scenario里operate_condition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