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DUT没输出,UVM如何获得DUT内部数据并比较?

楼主(2019-06-29):
请教,
一般UVM的结构都是有个refer model,然后从DUT获得数据,和refer model的数据进行比较;如果DUT的设计有数据输出的话,比较容易比较,
但是如果DUT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的话,如何获得DUT内部数据结果去和refer model去比较呢 ?
留调试接口 ,或用绝对路径访问,还是发出transaction去访问DUT来获得数据?一般都是如何操作的 ?

网友:
没有输出的话,发出transaction去访问DUT来获得数据 ,得不到结果的

一般是调用绝对路径检测其行为是否达到预期

楼主:
我看好多 资料说 使用绝对路径,好像不是一个推荐的好方法,因为是 不利于代码重用;
除了用绝对路径,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
留调试接口 这个方法怎么样 ?

网友:
推荐designer在rtl内部加SVA检查

网友A:
并没有哪一本书说UVM的环境一定要有reference model,也并不是所有的DUT都适合用UVM搭环境(相对于投入产出来说),适合用UVM的DUT一般是包解析,其transaction或者packet有诸多域段,比如ipv6包,自定义数据包等,而那种偏向于控制的DUT一般用UVM搭环境就不太爽,“比较数据”用reference model就是脱了裤子打屁。检查内部信号可以采用spaghetti式代码,将内部信号拉出,然后写一些检查逻辑,或者用SVA/OVL编写断言检查逻辑检查内部信号。一般这些控制类的都是特殊定制,不存在所谓UVM环境复用的问题,这类DUT其实用verilog,sv就完全胜任了。用UVM一大堆组件,繁琐,又不会复用,根本就是得不偿失。

楼主:
感谢,刚开始学UVM,还以为UVM是万能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没有哪一本书说UVM的环境一定要有reference model,也并不是所有的DUT都适合用UVM搭环境(相对于投入产出 ...

很实在,很实用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2021-01-23):
非常同意“推荐”回答。   UVM不是万能的,一些简单的比对,直接使用sv 实时在线比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