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I型锁相环相对于I型锁相环的主要优点是什么?

楼主(2019-06-30):
1、既然II型锁相环在原点有2个极点,存在稳定性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使用II型锁相环呢?
2、直接使用I型锁相环岂不更方便?
3、II型锁相环相对于I型锁相环肯定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具体是什么呢?

网友A:
当ref频率发生阶跃变化的时候,会存在频率误差。
别的我也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ref频率发生阶跃变化的时候,会存在频率误差。
别的我也不太清楚了

多谢回复!
1、I形锁相环稳定时存在相位偏差,是可以利用误差传递函数得到的;
2、ref频率发生阶跃时,利用式(15.14),再结合终值定理,得到wout(∞)=win,表明输出频率变化量最终等于输出频率变化量;
3、并且,利用频率的误差传递函数,得出PLL稳定之后,频率误差为0,表明输出输出之间并没有频率之间的偏差;
4、不知你所说的存在频率误差是怎样得到的?可否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1、I形锁相环稳定时存在相位偏差,是可以利用误差传递函数得到的;
2、ref频率发生阶跃时,利 ...

李宇根的课件上写的,根据推导I型相位阶跃没有误差,频率阶跃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