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初学uvm,对uvm里简单的通信做一个不完全总结,有错误求指正

楼主(2019-06-30):
  初学uvm,对uvm里简单的通信做一个不完全总结,有错误求指正。

1.interface与dut通信直接在tb里通过端口例化;
2.interface与driver、monitor之间通信transaction,通过在driver和monitor中定义vif,通过config_db机制来通信transaction;
3.各个component之间通信transaction,通过例化参数化类uvm_analysis_port和uvm_blocking_get_port,使用fifo,通过connect_phase实现传输transaction。

楼主:
4 sequence里通过uvm_do宏定义 将transaction例化 随机化 传给sequencer

网友A:
基本就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就这些了。

谢谢大佬

楼主:
补充一下第三点,各个component之间通信transaction,通过例化参数化类uvm_analysis_port和uvm_blocking_get_port定义端口,再定义fifo,在connect_phase里使用uvm_config机制实现传输transaction。

楼主:
sequence和sequencer是如何连接的,也是通过config_db

网友:
我也刚学加油

网友:
不明所以

网友:
还需要不断的学习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