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 提取spef 问题

楼主(2019-07-01):
在用starRC提取spef过程时,在没有加入spare cells 之前都是没有问题的。
当加入了spare cells 后工具提示错误:
ERROR: LEF master cell 'ABC‘ instantiated as 'DEF' in the DEF description of ’CELLABC‘ whose DEF is given by the file "XXXXXX" is not found.

问题是没有加入spare cells 之前提取都是没有问题的 ,PR加入后就提不出spef,提示以上错误信息。

请问各位能提供写debug 思路或者知道如何解这个问题吗?

十分感谢

楼主:
是数字流程,通过def来提取的,感觉没有思路看到这个错

网友A:
先做个小的testcase。估计是DEF的层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个小的testcase。估计是DEF的层次问题

请问DEF层次问题是指什么? 我把spare cell 拿掉,提取就没有问题了,加上就出错

楼主:
这些spare cell 是三端悬空的。 这需要在提取spef时候特别处理吗?

网友:
spare cell 输入应该是tie起来的,是不是你插入spare cell没有tie起来

网友B:
我咋感觉就是你没加spare cell的lef文件啊,或者lef文件中cell名字和def中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咋感觉就是你没加spare cell的lef文件啊,或者lef文件中cell名字和def中不匹配 ...

我加了。。我一开始也怀疑这个。
有个新线索,我加了一句skip_cells, 把这个cell给skip掉, 不过会报一条warning:  没有在lef 和def中被define.
不过反复查lef 和def 文件确实是有这个cell 的。。。。

已经有点晕了

网友A:
你先做一个只有一个cell 和一个spare cell 的。
简单说就是简化DEF,听着还是连接的问题,可能是spare cell 没有global input 到gnd之类。
case 小了,可以直接贴在贴子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做一个只有一个cell 和一个spare cell 的。
简单说就是简化DEF,听着还是连接的问题,可能是spare cell ...

看起来是这个问题,因为这次库提供的spare cell gate 上悬空的(没有metal) , 如果这个情况改变不了。
在starRC处理上能有什么option 来无视这个问题吗? 让flow 跑下去

网友:
你需要手连接到gnd,或者让前端做,